485通讯网络硬件匹配问题?(单片机STM32)

楼主(2009-09-22):
我用两个485芯片构成一个全双工的类422的通讯网络,一主15从.485芯片用的是3.3V工作电压的ISL83485,从机每个485芯片的偏置电阻为10K.无120终端匹配电阻.通讯速率38400BPS,距离不超过5M,是机器内部使用.现在问题是有的采集模块加上去后影响到别的节点通讯.如果只和本节点通讯正常,然后更换模块整个网络也正常.关键是出问题的模块如果是单独通讯(也挂在网络只是单独对它寻址也是正常)很奇怪,所以想请教问题出在那里,是否硬件损坏呢?下次整改是否需要添加20的保护电阻呢分别A和B线上?

楼主:
没人回答呢

网友A:
这个需要做协议或者侦听的,任何时刻只能有一个从机发送数据,多于一个的话,就会出现总线竞争了,一个发送1,一个发送0,你说主机怎么识别?估计问题就出在这里

楼主:
主机利用广播模式定时轮流询问,从机只有正确接受数据后才响应。现在不存在通讯协议问题。用两个485做成全双工。

楼主:
现在我疑惑的是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计算。这方面不是太清楚有懂的清详细解释。如果是短距离通讯是否终端电阻可以不用,还有不用终端电阻,那上拉和下拉是否也无必要?

网友B:
电阻上拉和下拉,如果阻值太小,RS485表现不出高阻状态。你的10K电阻,如果只有1-2台加上下拉应该是没问题的,所有的都加那不会正常的。要想所有的都加,那就换成100K-200K的

楼主:
为什么会不正常?

楼主:
想详细解释,我现在是11个从模块都加了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C:
6楼:是不是所有都加了之后相当于电阻并联?

网友B:
所有都加就是电阻并联了,实际是所有485的输入阻抗与所有电阻的并联值。加上拉电阻的目的就是防止信号反射的,当你加的外部电阻的并联值与485的输出阻抗比较接近时,当485输出低电平信号时,在总线上表现的就不是低电平了,做为接收的485芯片就无法输出正确的TTL信号了。485输出阻抗大小与你所用485型号有关,资料上有说明的,看下就知道了,输出阻抗低,带的节点就多,常用的都是理论值32节点的,128节点的不太常用,以前曾经询过,要买需要订货

网友D:
偏置电阻都加大点,40K以上吧,两端加120终端匹配电阻,以防信号反射.

楼主: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是偏置电阻吧,485芯片输入阻抗大概12-19K,其实上拉下拉目的是A》B=0.2V;只要保证空闲状态A》B这个偏置电压就可以。12个并联等效1K。通过电流0。2/1=0.2mA;那总电压是3。3V。
3。3/0。2=16。5K
意思是上下拉并联后的总阻抗是16。5K了。通讯距离很短没有加匹配电阻。并且无用双绞线。通讯速率38400BPS,也无加匹配电阻120。只是在每个从模块加了上拉和下拉电阻。其实整个通讯还是很可靠。但还是测试。所以想请教我设计的参数对否?和整个网络是否匹配。通讯距离不超过10M,我看西门子profibus-dp通讯网络也无匹配电阻如果距离近,所以匹配电阻感觉不用也可以。至于上拉和下拉就不知道是否也可以不用。担心用了反而还不好

楼主:
关键是现在不知道上下拉是否在近距离通讯有无加的必要?120匹配电阻我感觉近距离通讯无必要

网友E(2011-07-22):
距离近,在实验室中,不用加终端电阻,但在现场不管远近都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