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积分电路在这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9-09-22):
r3输入是放大后的信号,R3前还有一个隔直电容,R3不一定是10k,这里瞎写的,U1 输出接ADC,那个按键其实是一个模拟开关,由单片机IO口控制。初步认为是滤波用的,但是不知道具体原理。请大侠给看看

楼主:
3脚接中间电位,也就是半电压参考

网友A:
原理你自己已经说了啊,积分电路。

网友B:
积分电路能将方波转换成三角波。
积分电路具有延迟作用。
积分电路还有移相作用。

楼主:
我知道这三种作用,但是好像都联系不上

网友C:
放电用的,利用模刀开关的内部电阻放电。每一次AD之前要放电+充电,充完电之后再AD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在搞锯齿波发生电路?

示波器里面X轴扫描电路 和这个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