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一次函数应用电路(适合新人增长见识)

楼主(2009-09-22):
(无正文)

楼主:
可以用来做线性控制
效果还不错

楼主:
晕 ,发错地方了。。。。

楼主:
IC921
能不能把这个贴转移到新手园地那去啊

网友A:
错误的计算。
转什么转?误导新手?

网友B:
k=-5R3/R1 怎么来的呢

网友C:
用虚短,虚断可以得到这样的式子
Vo=aVin+k
其中a=(R2+R3)/R2
k=-5R3/R1
-------------------------------
a=(R1//R2+R3)/(R1//R2)
K=

网友C:
k是多少你自己先算下,你先前的肯定不对,否则
K=-5R3/R1=-5*(200/100)=-10 代入Vo=aVin+k得VIN为0时V0=-10
可能吗?

楼主:
按公式代进去Vo=3Vin-10
这是个数学公式,要考虑使用范围
我这里的应该需要Vin从3.3333v开始

网友D:
我算的怎么是
a=1+R3*(R1//R2)
k=-5R3/R1
哪位大哥给个正解吧!

楼主:
计算的确出错,还好这不是重点,关键是这个线性关系是成立的
正确的是Vo=5Vin-10     Vin>2v时,可以使用。
可以扩展到正负电源的情况

楼主:
公式是:按电流节点方程
(5-Vin)/100=(Vin/100)+(Vin-Vo)/200
Vo=5Vin-10

网友D:
看来我算的还没错啊,终于放心了

网友E:
+5V R1 R2由戴维南等效定理  等效成一个电压源与电阻串联
然后用线性叠加定理
分别等效成反相放大和同相放大,叠加即可

网友F:
线性区很小吗?

网友G:
高手们,这儿电路实现何种功能,仅供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