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C16F72单片机的复位脚问题

楼主(2009-09-22):
量产时经常发现PIC16F72单片机复位脚(接10K上拉到VDD)电压为低电平(0.5V)
单片机不工作,将此引脚直接连到VDD,单片机就开始跑了,但工作电流
有十几个mA(正常1.5mA)。不知有没有人也遇到此类问题。

网友A:
你的VDD是几伏?有没有接104去耦电容?

网友B:
没有遇到过,在10K上拉后加个瓷片104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兰天白云:
VDD=5V,难道不接104去耦电容,复位脚(接10K上拉到VDD)电压就会为低电平?
感觉不可思议。

兰天白云发表于 2009-9-22 16:09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2楼: 你的VDD是几伏?有没有接104去耦电容?

网友C:
MCLR为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把这个脚设置为IO口输出了,请检查你的代码。

MCLR脚尽量把104给接上,即使你使用了内部的RST,也还是建议你把这个电容接上,在某些测试中,接和不接这个电容,差异巨大。

楼主:
请问yewuyi:

MCLR为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把这个脚设置为IO口输出了,PIC16F72?

yewuyi发表于 2009-9-24 10:35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5楼: MCLR为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把这个脚设置为IO口输出了,请检查你的代码。

MCLR脚尽量把104给接上,即使你使用了内部的RST,也还是建议你把这个电容接上,在某些测试中,接和不接这个电容,差异巨大

网友C:
看错,以为PIC16F727

楼主:
我开始怀疑是PICPRO编程器损坏了PIC16F72,以前没发现这个问题,自从PICPRO被修过后,
就经常发现PIC16F72单片机复位脚(接10K上拉到VDD)电压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