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芯片升级通知

楼主(2009-09-22):
AVR芯片升级通知

接到ATMEL通知,ATMEL AVR系列部分芯片型号已经升级,从现在开始陆续销售新型号的AVR芯片:

ATTINY13V-10SU  转换为:ATTINY13A-SU
ATTINY24V-10SSU  转换为:ATTINY24A-SSU

ATMEGA48V-10PU  转换为:ATMEGA48PA-PU
ATMEGA48V-10AU  转换为:ATMEGA48PA-AU

ATMEGA88V-10PU  转换为:ATMEGA88PA-PU
ATMEGA88V-10AU  转换为:ATMEGA88PA-AU

ATMEGA168V-10PU 转换为:ATMEGA168PA-PU
ATMEGA168V-10AU 转换为:ATMEGA168PA-AU

ATMEGA8L-8PU 转换为:ATMEGA8A-PU
ATMEGA8L-8AU 转换为:ATMEGA8A-AU

ATMEGA16L-8AU 转换为:ATMEGA16A-AU
ATMEGA16L-8PU 转换为:ATMEGA16A-PU

ATMEGA32L-8AU 转换为:ATMEGA32A-AU
ATMEGA32L-8PU 转换为:ATMEGA32A-PU

ATMEGA64L-8AU 转换为:ATMEGA64A-AU
ATMEGA128L-8PU转换为:ATMEGA128A-AU

如果还有其他AVR型号升级,另外再陆续通知。
新型号功耗更低,相关资料请在ATMEL官网上查询:WWW.ATMEL.COM
目前据我们测试,新型号和老型号在使用、烧录上没有区别,可以不用修改原始设计,原有的开发工具也不用更换。
双龙公司已有部分样品,请使用单位安排相关人员进行详细测试和确认,如有问题请来电告知。
www.sl.com.cn

网友A:
停用avr有段时间了,主要原因是解密成本太低。

最近听说AVR新型号解密成本比较高,所以又考虑用用AVR。

不知道这几个新款加密性不是也很好。

我从这里看的:http://www.chaoyangdz.com.cn/news_2.htm

网友B:
升级了好哇

网友C:
升级了之后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吗?

网友D:
已经用上了, 感觉不错, 必竞是新出的嘛.

楼主:
http://www.sl.com.cn/DownloadShow.asp?id=1744

使用双龙ISP软件的客户,请升级你的烧录软件到最新的 V1.7.0.9版本。
SLISP V1.7版本,USBISP/USBCOPY/JTAGICEmkII 可支持VISTA操作系统

网友E:
不知道io口驱动能力怎么样,线宽下降了,io输出30~40mA电流长时间工作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E:
SLISP1.7我怎么在好几台计算机装了以后,使用并口下载的速度都明显下降了?不知道双龙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F:
这 PA 还是有点变化嘛, 就 48 为例子
1.8V 也能跑 20Mhz 了? 不过在工作电流特性图表上, 1.8V 只画到了 4Mhz 的地方.
A/D  里 增加了温度检测

希望 sl 能给出详细的差别说明, 供大家参考

网友G:
据说是 解决了EEPROM数据丢失的问题.

如果真是这样,还是不错的

网友D:
这 PA 还是有点变化嘛, 就 48 为例子
1.8V 也能跑 20Mhz 了? 不过在工作电流特性图表上, 1.8V 只画到了 4Mhz 的地方.
A/D  里 增加了温度检测

希望 sl 能给出详细的差别说明, 供大家参考 ...
引用 网友F:

A/D里增加了温度检测--不是所有的新型号都有吧?

楼主:
这 PA 还是有点变化嘛, 就 48 为例子
1.8V 也能跑 20Mhz 了? 不过在工作电流特性图表上, 1.8V 只画到了 4Mhz 的地方.
A/D  里 增加了温度检测

希望 sl 能给出详细的差别说明, 供大家参考 ...
引用 网友F:

工作频率随着工作电压增加而增加

网友H:
都带A了,带A只是升级了制造工艺吧

网友H:
应该是制程升级,升级了之后die的成本会更低,同时功耗也会更低

网友I:
升级之后我关系的几个问题,如果双龙了解的话顺便回答:
1:休眠功耗,我产品使用电池,不做电源关断,关机的时候mcu进入休眠。
2:解密成本是不是更高,原来的解密成本几乎可以不计了。
3:eeprom是否更加稳定,原来使用都舍弃了第一个字的eeprom.会出现丢失
4:对现有的正式生产的产品是不是有影响,jtag下载程序,烧录器烧写程序,还有熔丝的配置。
5:成本是不是能够降低下来了。我现在的产品涉及到了16,32,64,128.但是相比性价比更高的8价格高了太多。

网友J:
16#问得很详细,不过我也想知道升级的具体问题

网友D:
我只想知道A/D里是否增加了温度检测, 真的有吗? 手册里为什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