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三脚器件会是什么

楼主(2009-09-22):
里面的三脚器件会是什么呢?管脚顺序是自己定义的!
它是贴片形式的,一边一个脚,还有一边是2个脚。其中:2脚到1脚是导通的,1脚到3脚也是通的,2到3脚也是通的。反之,则不通。谢谢!

楼主:
请看最上面一个图,二图有一些错误,谢谢

楼主:
三脚器件上面标注的是9 7

楼主:
上面的标注可能写反了是L 6
比较着急请大家帮忙

网友A:
High-speed double diode
LZ描述的脚序也不太对,可以参照下面的图看看是不是这样

楼主:
嗯,脚序是自己随便写得,请问下楼上的,这个应该是什么器件,从我测得的来看,似乎是像你画的图那样子,这个器件的功能是怎样的,感谢

楼主:
请问下楼上上的zq1987731,这个是什么器件

网友A:
本质上就2个高速二极管做在一个封装里了而已,一般做限幅、保护之用
LZ试着直接用2个二极管代换这个东西就知道其原理了

楼主:
我又仔细测量了下,发现不对,测试得三个脚似乎是2个脚的和,但是有一个二极管反了

楼主:
管脚顺序是按照六楼左边的图!!!!!!
测试得:3脚到2脚是1455
1脚到2脚763
1脚到3脚753
反之都没有,请问下

网友A:
之前没仔细看LZ的图,疏忽了......这么说的话就是三极管,上面应该有印字的,查一下SMT手册就有了

网友A:
在此附上所谓的“SMT手册”:

楼主:
要是是三极管的话,1脚b,2脚e,3脚c
那3脚到2脚的话,怎么会导通呢?

楼主:
一般的三极管应该是不会这样的呀?

楼主:
等待大侠帮忙!!!!:P

网友A:
不知道LZ查了没有,L6的代码对应如下3个器件:
L6 BAR17 Sie C - pin diode
L6 BSS69R Zet N - pnp 40V 0.1A 200MHz sw
L6 MMBC1623L6 Mot N - MPS3904 hfe 200-400
如果是其中之一的话,个人认为是MMBC1623L6

楼主:
查了,MMBC1623L6是NPN三极管,我就是对所得参数有疑问:
测试得:3脚到2脚是1455
1脚到2脚763
1脚到3脚753
反之都没有。
那要是三极管的话,1脚b,2脚e,3脚c
那3脚到2脚是1455,也就是ec之间怎么有值呢?
我也测试了一般的三极管,ec之间不应该有值呀?楼上怎么看呢?我看得比较肤浅,请指教!

网友A:
MMBC1623L6是NPN的管子
1-B    2-E    3-C
1脚到2脚763,1脚到3脚753只有它符合,BAR17,BSS69R一个是二极管,一个是PNP三极管,所以不会是它们。

楼主:
是的,前面都似乎很合理,就是对3脚到2脚之间的值,不明白

网友A:
试着把B和E短路后再量EC

楼主:
如果是三极管的话,应该没有值才对。
长方体贴片式的,上面写得L 6似乎离得有点远,旁边写得是Q4
很不解!!!

网友A:
“没有值”这点现在挺难说,因为这个要在器件拆下来量的状态下才能确定,完全杜绝所在电路影响。
三极管表面的字只要不是故意而为不太容易消掉的....另外这样的东西总有第二、第三台的吧?

楼主:
对,你分析的对的,上面的数,我有2个,都是L 6,没有被消掉的迹象,而且它的值比其他的也都大,你的意思是可能是电路得影响是吗?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下,试着把B和E短路后再量EC,EC值基本为0,CE也是0,那这么可以说,我们分析的是对的 ,他的值是因为电路本身影响的了

网友B:
很好啊,以后遇到问题就在这里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