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一下LPC936的EEPROM出了点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09-09-22):
我最近在调试936,各方面都很好,但今天突然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EEPROM出了点怪事!
1、我以前写进去的数据现在有一部分没了,变为00。
2、有些单元数据虽然没有变成00,但和原来的数据有不同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还在!
3、我试着重新写数据进去,能写进去,但写进去后在很短的时间内马上又变为那些错误的数据了,改00的还是00,FF的还是FF!
比如我要把一块正确的数据A写在30~40的地址单元,但实际从30~40读出来的数据块变成了B,之后我放弃了30~40的地址单元,又把A写入60~70的地址单元,但是从60~70的地址单元读出的还是错误的B数据块!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错都错的一样!之前用938也有这中情况,只是发生这种情况的地址单元只有少数几个。这次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在您的系统板上换上另外一个芯片试一试,如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有可能是外围硬件的问题,如果问题解决了,则可能是芯片EEPROM已经损坏。

楼主:
谢谢!我估计是EEPROM坏了!

我知道擦写次数多了会坏掉的,但我现在还没怎么擦写啊!

那么EEPROM其他在什么情况下会环呢?

网友A:
在单片机电压不稳的情况下对EEPROM写容易把EEPROM写坏。

网友B:
先检查你的程序有问题没有!EEPROM不容易损坏!

网友C:
1、2楼都是1986的?
lpc900系列的e2prom不好用,数据经常会变,应该是芯片设计的问题

楼主:
应该是巧合,呵呵

网友A:
你是不是也用自己的年份做后最的啊

网友D(2010-05-04):
我用LPC935将近8年了,eeprom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同楼主的现象类似,更严重的就是使用一段时间后eeprom损坏,影响产品信誉!

网友D:
我现在就是遇到内部eeprom损坏的问题才来网上看看!新的电路板上电后内部eeprom损坏!更换LPC935,不损坏了!直接说新的电路板得用两片LPC935了

网友D:
eeprom不稳定应该是LPC900系列单片机的缺陷!

网友E:
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