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P89LPC936 IAP-Lite读数据如何实现

楼主(2009-09-22):
数据手册上对IAP-Lite写操作叙述的很详细(使用4个sfr即可),可是对于读操作却是一提而过,似乎只能使用普通的IAP功能
普通的IAP要用到C-汇编混合编程,请问哪里有P89LPC935系列IAP混合编程的实例?
谢谢

网友A:
到zlg首页以关键词IAP搜索即可得相关文档

楼主:
跟着问一个问题,在keil中,如果使用形如

unsigned int addr;
uchar code *readp; //定义读数据指针

addr=0x1000; //存放的地址
readp = addr; //设置指针
Device_ID=*readp; //Device ID

的写法进行读取。编译会出现警告,如何避免警告信息呢

网友A:
可以用CBYTE[0XFF00]的形式进行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