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36内部RC问题

楼主(2009-09-22):
你好,如果我用LPC936内部RC,温度要求在-40到65间,芯片能正常工作吗,与外接晶振相比时钟的会有多大的漂移?

网友A:
您可以看936的数据手册中啊,里面有详细的测试数据。

网友A:
内部RC的精度和你的电源纹波有一定关系

楼主:
受教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B:
关键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对时序有否严格的要求。在我的应用中间绝大多数用RC,都可以正常工作。温度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

网友A:
恩,5楼说的有道理,一般只要使用环境不是很恶劣都不会考虑温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