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振荡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09-09-22):
附图是温控炉的电路图,HEF4538组成的振荡电路好像有问题,上电100次,大概有5次左右不起振,请高手帮助分析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最好能直接上图

楼主:
没人接招,本人顶一个,找高手

网友B:
把图贴出来吧。这样谁有功夫看?

楼主:
我不会贴图,请高手教我贴,或帮我贴,谢谢

网友C:
添加附件OK

网友D:
那个占空比可调的震荡电路怎么想到用HEF4538?看得头晕。
用一个555来做简单多了。

网友E:
两个疑问
1,那个T+,T-的是个热敏电阻吗?如果是,那U2似乎不是个三角波发生器啊。
2,这个继电器(或接触器)K1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E:
U2在此当个近100倍的放大器?,那为何不把热敏电阻的值取大点?

网友E:
炉温升高,热敏上的电压增大,被放大80倍后加到比较器U1-A的正输入端,当大到一定值时比较器输出高,Q2导通,K1关闭,不再加热。否则看K1随着HEF4538输出的高低电平不停的打开闭合。(K1很容易坏吧?)
当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时Q3导通,比较器的负输入端的比较基准电压减小,这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E:
当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时Q3导通,比较器的负输入端的比较基准电压减小,这起到什么作用呢?

想了下,我认为是起滞回作用,楼下你说呢?

楼主:
是起滞回作用,震荡电路不易起振的原因,及改善

楼主:
6楼添加附件的结果就是这样

楼主:
还没人帮助分析振荡电路,高手接招

网友E:
看HEF4538的DATASHEET,它就是个双触发器,带复位端(/CDA,/CDB),上升沿触发端(I1A,I1B),下降沿触发端(I0A,I0B),脉冲宽度由这个图中的C9,R20,RA或者是C14,R21,RA决定。

网友E:
不明白这个HEF4538是怎么启动起来的。

网友F:
你把 C11与R18 换位。 C10 与R19 ,这样就是亚稳态振荡器, R18电阻换成10k, 还有就是输出改成 /oB, 分析如下:上电开始,(1)IA,IB 低电平,/oB,/oA都是高, (2)同时对IA,IB 充电,  由于 R18电阻换成10k, 充电快,先到高电平, 迫使/oA输出低,结果对IB开始放电造成冲不到高电平, Ton(C14)延时后 回归/oA输出高,对IB 重新充电到高电平, 迫使/oB输出低,对IA开始放电,Toff(C9)延时后, /oB是高, 同时对IA 充电,

网友F:
还是楼上说的,振荡器首选  555,  或者单片机pwm也可以,外围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