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微控制LPC2138的分布式系统设计-RS485接口电路设计

楼主(2009-09-22):
RS485接口电路设计       RS485通信部分采用TI公司的SN65HVD24收发芯片,它具有较高的共模电压范围(一 20~25V),支持最多256个节点,高达16kV的ESD,通信速率在500m时最高达3Mbps。为了防止串行通信时外界干扰引入微控制器,在微控制器和RS485通信芯片间加入了光电隔离电路,电路图见图3。

       无极性连接设计
       实现无极性连接有利于工程施工,方便系统扩容。如果采用差分曼彻斯特编码的方法虽然可靠性高,但需要增加编解码器,提高了硬件复杂性。本系统采用了异或门和软件编程的方法实现。即在信息输入输出部分增加异或门进行控制,当连接错误的时候控制引脚输出高电平对信息取反,连接正确引脚输出低电平信息不变。通过程序实现系统的自动信息监测和自动控制,由主机发送系统自检信息,包括一个正向数据信息和反向的数据信息,在信息中包含正反信息码,当从机接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就可以自动调整自己的控制端进行相应的控制操作。使用这种方式只需增加少许的软硬件开销就实现了无极性的控制。

网友A(2009-10-29):
这个原理图看的不是很清楚,再放大一点就好了

网友B:
是啊图太模糊了,RS485是不是比RS232性能好些

网友C:
只是二者运用的场合不同,各有优缺点,485抗干扰能力要强些,但一般单片机都没485的借口,所以外部电路要复杂些,还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