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下的内电层分割问题

楼主(2009-09-22):
大家好!
在DXP下划分内电层,分为1.33V区和3.3V区,发现选择3.3V区时是整个板子,1.33V区是我分割的大小我不知道这样分割是不是正确的。
在1.33V区域里也有3.3V的网络,这样对吗?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pads2000,据说,dxp的内电层与pads2000还是有差别的。pads据说你画的线是分割线,而dxp你走的线是铜箔。

楼主:
顶上去,大家一起讨论下阿,求教了,谢谢

网友B:
你DXP的内层下的,可以采用信号层,然后定义为你想要的区,不一定要在内平面层内分(InternalPlane1。2....)。在内层平面内分层的话,一开始就一个定义:请你选择网络名称,如3.3V........但是无论怎样你只能选一类。(比如选了3.3V,哪么整个平面就是3.3V的区)。然后在内平面层上用画图工具里的线画一个想要的闭合区域(这线的宽度就是与其它区的间距请注意),然后双击这个区选你要的网络标号就OK了。但是设计规则里请仔细的设置,要注意!注意!注意!

网友B:
设计规则里请仔细的设置!否则你画出来的板子没有用

网友B:
因为在内电平面显示反显示,所以我一般不用内电平层,而是直接在信号层,用覆铜的方式来完成区域的分割。这样就可以正显示了,好检查,在设计规则里也可以设置很多与覆铜规则,很好用,。层数越多,就这种方式就越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