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ADC转换的问题,困扰很久了希望达人帮忙

楼主(2009-09-22):
程序如下,我想实现的功能是当按键按下产生外部中断3个灯闪一下,在中断中软件启动AD1转化片内温度;同时第4个等亮说明转化玩了,在用LCD显示出来;现在已经实现按下键产生中断了就是说第一个中断进了,但感觉没进第2个中断,第4个灯豪无放映,请交大家程序是哪里有问题啊  想很久了。。。。谢谢了
主程序:
# include"stm32f10x_lib.h"
# include"lcd.h"

vu32 TimingDelay;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ru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void RCC_init(void);
void NVIC_init(void);
void GPIO_init(void);
void ADC_init(void);
void EXTI_init(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void Decrement_TimingDelay(void);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void LED_Init(void);

int main(void)
{
RCC_init();       //初始化时钟;
LED_Init();       //LED初始化;
GPIO_init();      //初始化按键;
EXTI_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SysTick_Config();   //初始化SYSTICK;
NVIC_init();        //配置中断优先级;
STM3210E_LCD_Init();    //LCD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LCD_Clear(White);      //LCD清屏白色;
  LCD_SetBackColor(0x001F);       //设置LCD背景颜色;
  /* Set the LCD Text Color */
  LCD_SetTextColor(0XFFFF);      //设置LCD文字颜色;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0, "   EM_STM32E Demo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1, "      ADC_Test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2, " welcome to Embest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3, " www.embedinfo.com  ");
   while(1);
}
void RCC_init()
{
  RCC_DeInit();               //初始化时钟;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使能外部时钟8MHZ;
  HSEStartUpStatus=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等待外部时钟稳定;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定义AHB时钟为外部时钟8MHZ;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配置高速外设APB2时钟为8MHZ;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配置低速外设APB1时钟为4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配置ADC时钟为APB2的四分频2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7);   //配置PLL时钟为外部时钟的7倍频7*8MHZ;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      //最后等待PLL时钟稳定;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配置系统时钟等于PLL时钟56MHZ;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等待系统时钟稳定;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使能ADC时钟;
  }

void LED_Init(void)                                        //配置I/O口为LE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ENABLE);         //使能I/O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配置GPIOFI/O口为推免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F,&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GPIO_init(void)           //配置I/O为按键;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_init()           //配置外部中断子程序;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0);    //选择外部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设定SYSTICK为精确延时做准备;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配置SYSTICK时钟为AHB时钟8MHZ;
  SysTick_SetReload(80000);                            //设定初值当一个循环为80000/8MHZ=10MS;
  SysTick_ITConfig(ENABLE);                           //使能SYSTICK中断;
  }
void Delay(vu32 nCount)                   //精确延时子程序;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使能SYSTICK计算;
  TimingDelay=nCount;                               //确定延时系数以确定延时=NCOUNT*10MS;
  while(TimingDelay!=0)                             //等待延时;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延时完成后失能SYSTICK计数;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清楚SYSTICK计数;
   }
// void Decrement_TimingDelay(void)               //也是一个延时子程序方法相同写法不同;
// {
//  if(TimingDelay!=0x00)
//  {
  // TimingDelay--;}
  // }
void NVIC_init(void)                          //为2个中断配置优先级;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选择优先级分组为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EXTI0_IRQChannel;     //配置外部(按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ADC1_2_IRQChannel;        //配置ADC转换玩后的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               //配置ADC为独立工作方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DISABLE;                   //配置ADC为单通道;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DISABLE;             //配置ADC为单次执行;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配置ADC的启动为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          //配置ADC的转换结果为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1;                         //选择ADC转化的通道个数;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使能内部温度和内部参考电压;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6,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设置通道16(内部温度),和转换顺序???;和采样时间为239.5*CYCLESS?;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ENABLE);     //使能外部触发启动ADC1(因为是软件触发);
  ADC_Cmd(ADC1,ENABLE);         //使能ADC1;
  ADC_ITConfig(ADC1,ADC_IT_EOC,ENABLE);      //使能ADC1中断;
  }
中断程序: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vu32 i;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RESET)      //等待按键中断好启动ADC;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9) ;
  for(i=0x8ffff;i>0;i--);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9);    //启动ADC标志,散灯;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软件启动ADC1;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楚ADC中断标志;
}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vu32 AD_Value;
   char text[40];
   LCD_DisplayStringLine(144, " www.embedinfo.com  ");      //显示一串字符说明进入ADC1中断;
    if(ADC_GetITStatus(ADC1,ADC_IT_EOC)!=RESET)    //等待ADC转换完中断;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8);              //设置转换玩标志等亮;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DISABLE);         //失能ADC软件启动功能;
    AD_Value=(143-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330/4096)*1000/34+2500;     //处理ADC数据;
       LCD_SetBackColor(0xFFFF);                 //设置LCD背景色;
       LCD_SetTextColor(0X001F);              //设置LCD文字颜色;
     sprintf(text,"AD_Value=0x%04X",AD_Value);
     LCD_DisplayStringLine(120,(u8*)text);}         //显示;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ADC_IT_EOC);  //清楚ADC中断标志;
}

网友A: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ENABLE);     //使能外部触发启动ADC1(因为是软件触发);

网友B(2012-04-09):
我也不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