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09-22):
第一次画板子,也可以给点别的建议。。。

网友A:
这个去管它做什么
你又不用3D图去加工PCB的!

楼主:
第一次画板子,只是想弄明白些,是不是这样的问题经常遇到?

网友B:
3d显示是设置问题,也可能是元件库没做好。所以底层的显示在顶层。

3楼朋友说的有道理,pcb设计根本在于pcb本身,3d图基本没人用,看的大多数新手好奇。楼主莫花时间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面。

楼主:
哦,这样啊。谢谢!

网友C:
个人感觉还是搞清楚这个问题的好。因为 3D 数据是用来给结构部门做参考的。在PCB 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和结构部门交互。没有问题还好,如果有问题,即使板子做出来了,不能套进结构里,也是白搭。这次不解决,下次出现同样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我不用这个工具,所以 不能给楼主参考,请高手解答。

网友A:
3D 图  很多封装 体积都不对的 除了用来看看没什么用的效果显示

没啥意义

另外 你要保证焊盘 和位置对

最好的办法就是 打印机 打印1:1 的top 及bottom 层

然后检测 是否有错误

拿打印的放到模具里面试下 有尺寸问题等再修改

楼主:
谢谢各位,受益匪浅!

网友D:
想做出非常逼真的3D效果图吗?
可以用AD试试,如果幸运的话,库中自带,一般都会有实物的3D模型的。
如果没有,软件自己会造一个,就是你图中显示的白色立方体。一般肯定是不准确的。
可以打开相关的PCB3DLIBRARY文件,然后将自动生成的3D模型导出,再用相关软件编辑后再导入。关键你要有3D模型编辑的能力,当然也可以叫结构工程师帮助你。
AD对3D的支持是非常强大的,可以看数据手册中的例子。不过一般我用3D看光板。元件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