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HT MCU中的ACSR寄存器中BIT2(ADON)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9-09-22):
数据手册上好象没有描述清楚该位的作用.

网友A:
你用的哪颗单片机呀

楼主: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HT82A620R

网友A:
使能A/D转换呀

楼主:
是不是AD转换电路的电源开关,如果要进行AD转换将其置位,然后送出START时序使起开始AD转换?如果将其清除,则是关闭AD转换电路的电源,可以降低功耗?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应该不这样理解的吧

网友C:
是这样的啊,使能AD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