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进制字符串含0x0怎么写入到数据库中??

楼主(2009-09-22):
各位大虾:
      在wince编成中,利用串口接收数据,不可避免的会含有0x0,怎么把含有0x0的字符串保存到数据库中呢(利用CeWriteRecordProps函数)???
     因为TCHAR字符串默认把0x0认为是结束符,回舍掉0x0后面的数据,怎么才可以完整的保存十六进制字符串到数据库中呢?
    还请各位赐教!!~~~~~~~

楼主:
已经解决,把接收到的0x00变成包含2个0的字符串保存,读取后再转换成16进制的0x00就可以了~~

网友A:
真的就这么解决了?
如果接收数据中真的有包含"\0x30\0x30"的串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