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3C2440Camera接口的疑惑

楼主(2009-09-22):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时YUV,但是经过P通道就变成RGB数据了
所以硬件实现转换了。数据手册有图示,看多几遍才知道的,他们说的不是很好。

楼主:
谢谢googleman。

那我用C通道,上面的问题作何解?

网友B:
通过C-path,存储个格式虽然也是YCbCr,但数据已经分别被存储到Y,Cb,Cr 三个frame Memory里面了.

网友A:
通过C-path,存储个格式虽然也是YCbCr,但数据已经分别被存储到Y,Cb,Cr 三个frame Memory里面了.
引用 网友B:

赞同。

网友A:
呼叫googleman.....
引用 楼主:

嘿嘿,这个21ic不怎么好用,所以我不知道楼主呼叫我,嘿嘿: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