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1的5,6脚漏画了个电位器,如何弥补?

楼主(2009-09-22):
用于过零检测的,但在画图时考虑不够慎密,把LM311的5,6脚没用调零电位器,就是把5,6脚悬空了,板子出来后发觉在输入为零的情况下,7脚即输出脚是0.32V,怎么弥补啊?

网友A:
输入为零输出不为零完全正常,比较器的失调总存在。
LM311失调电压比较小,小于LM339、LM393等。
如果你允许过零有1到2mV误差,那就不必弥补。如果不允许这么大的误差,重新画板。

楼主:
谢谢mychang叔,看来我不用从新画板了,1到2mV的误差不在乎的。
顺便请教一下
这种比较器,当它的正负输入端的电压差要达到多少输出才会变化?这个值在其datasheet中是用那个参数来表明的?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30V
这个好像看不出来。

网友B:
如果输入短路时,输出电压为Vo,
则输入失调电压=Vo/开环放大倍数

网友A:
LM311开环放大倍数典型为200V/mV。亦即输入1mV,输出可达200V。实际输出当然不能达到200V。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是差模输入允许的最大值,超过此值比较器将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