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M16)的INT0设成低电平触发中断,

楼主(2009-09-22):
多低的电平才算低电平呢?
哪位讲下。谢谢先!!

网友A:
看datasheet,上面有说明,输入端口低电平的最高输入电压(在这个电压以下算低电平)和高电平的最低输入电压(在这个电压以上算高电平),在两者之间一般是不允许持续存在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查查看。

网友B(2009-10-29):
电气特性最好是直接查芯片手册。
符图是从ATMEGA16 英文手册中截下的各引脚电压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