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09-09-22):
(无正文)

网友A:
那就检查下载线呗

网友B:
上原理图

网友C:
对呀,先检查自己的硬件,然后就是软件,最后还不行就测试硬件。再不行就拍照发到论坛,再不行就把那些东西扔到垃圾桶,重新焊接一个!

网友D:
是用什么下载软件,下载什么芯片   98S52吗

网友E:
不会是下载接口没接对吧:sleepy:

网友F:
是不是连接前需要RESET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