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手柄线有电流声

楼主(2009-09-22):
小弟 做的有线话机,用USB和电脑通讯,USB插上电脑的时候打电话,摸手柄线会有电流声,本想用接地 解决,但是此产品是发到北方去的,一般都没有地线,郁闷。。。

网友A:
电源或PCB设计不良所致

网友B:
有线电话是负电源工作,PC机是正电源工作,2个东东不共地的,你的有线话机必须与PC机完全隔离,否同在某些情况下,话机会损坏(冒烟)。话机与PC的地存在很大的电位差,在极端的情况下,将2都连在一起会产生2A以上的电流!

网友A:
楼上的说法不正确,电话线路不能和大地有任何电气连接的原因不是什么“负电源”所致,而是由电话线路的供电设计决定的,去看看电信用户接口设计就会明白。另外,即使将电话线路接地也不会产生2A以上的电流,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电话线路都不会,只会造成线路故障无**常工作而已。

楼主:
咪头输入做成差分输入,解决问题

网友C:
LZ从良了?:lol

网友D:
哟?
小Hot?

好久不见了。

网友E:
usb接口话机,第一次听。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