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STM32F103VC 的FSMC 同时挂NAND 和 LCD的问题。

楼主(2009-09-22):
请教香主STM32F103VC 的FSMC NOR/SRAM的片选NE1和NAND FLASH 的片选NCE2是同一个引脚。这样的话是不是不能同时挂上LCD和NAND FLASH,只能挂其中一个?

网友A:
是的,只能挂其中一个。除非你自己用其它I/O口解决。

楼主:
感谢香主解答问题.

网友B:
把片选线用4052之类的模拟开关切换一下

网友C(2011-02-14):
请问:FSMC同时驱动LCD和NANDFLASH(NE1和NCE2同PIN),是不是两种设备的FSMC配置不同,比如我需要读取NANDFLASH中的数据到LCD显示,那么是不是要来回切换FSMC配置呢?
不知道把FSMC配置为NANDFLASH的功能后,能否直接驱动LCD(不修改FSMC配置)?

网友A:
请问:FSMC同时驱动LCD和NANDFLASH(NE1和NCE2同PIN),是不是两种设备的FSMC配置不同,比如我需要读取NANDFLASH中的数据到LCD显示,那么是不是要来回切换FSMC配置呢?
不知道把FSMC配置为NANDFLASH的功能后,能否直接驱动LCD(不修改FSMC配置)?
引用 网友C:

关键看你的硬件如何连接。

网友D(2011-12-06):
是的,只能挂其中一个。除非你自己用其它I/O口解决。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STM32F103VC的FSMC NOR/SRAM同时接一个LCD和SRAM,NE1作为SRAM片选,A16用作LCD片选,A0-A16与D0-D16复用。在片选信号NE1置低时,选写地址再写数据;在A16片选时,难道也是先写地址再写数据的吗?LCD要不用写地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