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DSP的选择

楼主(2009-09-22):
请问各位,我即将做一个项目,是关于图像采集的,要求实时采集,并支持H.264编码,请问用FPGA和DSP哪个比较好呢?望赐教!

PS:这两个我都是需要现学,也没有视频编码经验,这应该就是作为我的毕设吧,距离毕业有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不知哪个相对来说更容易一些?

网友A:
DSP吧

用FPGA实现,新手比较复杂

楼主:
各位高手给点意见呀,拜托啦~~~~

网友B:
FPGA做h。264的编码,个人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解码还差不多。
目前TI的部分dsp硬件集成了h。264的编解码比较方便

网友C:
同意楼上。从完成的角度而言,TI的DSP是很好的。只是不知道够不够楼主写论文。毕竟要毕业,不是光出代码就能毕业。

楼主:
请问大家,这是项目的需求,请问用哪种型号的DSP比较合适呢?
1、实时采集图像,不小于25 fps, 分辨率不小于:352x288,支持彩色
2、低功耗、高性能、低价位
3、支持mini-PCI接口的wifi 无线网卡
4、支持H.264视频编码

看到网上很多用DM642的,还有觉着这方面挺成熟的,不知应该在哪方面能够创新。

网友D:
要做H.264的encode,ALTERA的EP3C40就可以完成,可以做全高清,30fps,但是要有算法基础。
用DSP来做,要是不熟悉算法不能自己完成,一样也要向TI花钱购买。

网友E:
找个直接支持的soc最简单~~

网友F:
用FPGA,现在的FPGA内部已经集成了DSP和处理器。

网友G:
用一个高端的fpga即可

网友H:
追求技术的话 推荐用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