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DSP的选择

楼主(2009-09-22):
请问各位,我即将做一个项目,是关于图像采集的,要求实时采集,并支持H.264编码,请问用FPGA和DSP哪个比较好呢?望赐教!

PS:这两个我都是需要现学,也没有视频编码经验,这应该就是作为我的毕设吧,距离毕业有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不知哪个相对来说更容易一些?

网友A:
应综合考虑 成本、性能、周期
现在也有不少成型的ASIC芯片可以考虑

网友B:
开发周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相比而言,FPGA难度要比DSP大。

网友C:
从项目的风险和完成速度而言,如果从未做过视频方面应用,首推选用合适的ASIC。
如果曾经有成熟的编码模块,自然用FPGA轻车熟路、好处多多。
DSP的风险和难度介于两者之间。

根据你自己的具体情况取舍吧。

网友D:
从性能上讲FPGA高,从开发周期上讲DSP短。要是时间紧急,还是用DSP比较稳妥。

网友E:
FPGA与DSP根本就不是一个“类”,如何类比?搞个软核?

楼主:
各位高手给点意见呀,拜托啦~~~~

楼主:
各位好,谢谢大家给了这么多的建议。我已经决定用DSP了~~~
请问大家,这是项目的需求,请问用哪种型号的DSP比较合适呢?
1、实时采集图像,不小于25 fps, 分辨率不小于:352x288,支持彩色
2、低功耗、高性能、低价位
3、支持mini-PCI接口的wifi 无线网卡
4、支持H.264视频编码

看到网上很多用DM642的,还有觉着这方面挺成熟的,不知应该在哪方面能够创新。

网友F:
如果用DM642,可以轻松做到。而如果用FPGA,需要时间太长,并且所用器件的成本也不比DM642低。
你购买我们公司的开发板,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份h264的编码库,效果比你想达到 的这个效果好的多。
qq:199663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