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用单电源来驱动类似于741的双电源放大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22):
那倒不一定。
看你要干什么。交流放大就不必。
“比较好的效果”,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偶就是想用来做交流放大,效果一般即可。不需要精度。偶式初学,只是在实习中发现这个问题,冒昧向高手请教

楼主:
能否将其中的2V电源也取消掉呢?直接从12V中分出一部用于信号的静态电压?

楼主:
没有人回答么?请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A:
回5楼:
可以,但R3左端应该经一个较大的电容到地。
R3不用亦可,失调电压在此不重要。
作为交流放大器,输入输出均应使用电容耦合。

楼主:
谢谢楼上,先试试!

网友A:
这样的电路,一般模拟电路书上都有。

楼主:
哦,赶紧找找,是偶看书不认真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