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itism仿了一个基于3842的buck电路,没有输出。

楼主(2009-09-22):
我用mulitism仿真了一个3842的buck电路,输出12v,因而要用驱动变压器来驱动mosfet。但是仿真却没有输出,很奇怪。之前用psim仿了,没问题的,不过psim那里没办法设mosfet的Vgs,所以我才用mulitism。请大家帮忙看看那。谢谢。

网友A:
学习, 不要偷懒, 建议实干

网友B:
仿真是个好事,但仿真遇到问题时就抓紧时间实干吧。
电源电路(整个电路)我基本没有仿真得过的,总出问题,大多时候只用于验证部分电路的功能。
不过我用的是ORCAD

楼主:
现在都不知道问题根源在哪里。实干意义不大吧。不是偷不偷懒,而是不仿真出来,上头不给钱买器件实干的....

网友A:
自已买行不? 3842, 五毛钱一片

网友C:
自已买行不? 3842, 五毛钱一片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批价,我零买2元.不过芯片都是我自己买的.没人给我出钱.也不用看人脸色.

网友B:
有时候等你找到问题~~~~
对于仿真来说有对于瞬变反应的数据通常出错。
举个例子,在电源仿真中可能以理想电变压器进行仿真,但由于整二极管存在寄生电容,在实际中我们可以看到开关管开通时有一个很大的尖峰,而仿真却不计变压器的寄生参数,以一个理想的尖峰值计算,这值可能过大导致计算不能通过验收,仿真也会因此而中止。

网友D:
模型不准永远仿真不出来“实际”的波形

不过  建立一个准却得模型是相当的费神的

网友A:
学习这些的投入,其实比网游40级花的时间和金钱都要少... 看看俺学习的投入

网友A:
技术需要实战,任何脱离实际的仿真,都是不实际的。

再次鸣谢老王攒助的电桥,老聂攒助的功率表...

网友B:
回版主:
多年前,新出的诺基亚8250手机要两千多块,我改变主意购进一部二手电脑,但比起版主的那些东东,投资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