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52开发板调试问题

楼主(2009-09-22):
最近调试c8051f352开发板,对LED灯操作,当设置灯一亮一灭的时候,程序如下:
#include <c8051f350.h>
void SYSCLK_Init(void);       时钟初始化
void init(void);              管脚配置
unsigned int a;
sbit led=P0^7;
void main()
{
SYSCLK_Init();
init();
        while(1)
        {

             a=5000;
            led=1;
             while(a--);
             a=5000;
             led=0;
             while(a--);
         }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OSCICN=0x80;                         // configure internal oscillator for
   RSTSRC=0x04;                         // enabl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
void Init(void)
{
   XBR0=0x00;                       // no digital peripherals selected
   XBR1=0x40;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s
   P0MDOUT=0x80;                       // P0.7为推挽模式
}
第一个延时(画线的语句)总是跑飞了,过不去,
几天都没弄懂,请有经验的人帮忙看看。

网友A:
语句没问题,看看程序由于中断跑飞的状况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但是不是十分明白,因为接触c8051f352开发板的时间不长,这个程序调试了好几天,很着急,希望哪位前辈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B:
没有关掉看门狗,主程序一上来应该关断看门狗

网友B:
.
.
void main(void)
{
      PCA0MD &= ~0x40;
      // 下面接你的程序
}

网友C:
一进主程序就要关看门狗

网友D:
要关内部看门狗,

楼主:
看门狗关闭了,结果还是一样,请了个软件的同事帮忙看也没结果,系统时钟用的内部时钟

网友B:
用下面这个程序试试看。
#include<c8051f350.h>

sbit Led = P0^7;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PCA0MD &= ~0x40;
P0MDOUT=0x80;
XBR1=0x40;

while(1)
{
a = 5000;
Led = ~Led;
while(a--);
}
}
还有,注意编程器的设置。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尤其是 cushawzsw,把上面的程序写进去之后可以了,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以后用c8051f352开发板要注意哪些问题,还请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