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频道:BJT工作电压是确定的吗?

楼主(2009-09-22):
(无正文)

网友A:
Vbe是可以根据Ib计算出来的,公式模电书上有
Vce一般要通过vdd-Ic*Rc来计算
当然,Ic和Ib的关系成立条件就很简单了,模电书上讲得很详细了

网友B:
Vbe一般就参照其管材所对应的“二极管”正向特性,而Vce要考虑管子的耐压。具体工作点的设计取决于你的具体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具体数值吗? 比如说放大需要5V

网友B:
查相关器件手册。
满足你的设计要求的基础上放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