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一块CPU可以同时接多块ZLG7290吗?

楼主(2009-09-23):
一块CPU可以同时接多块ZLG7290吗?请教

网友A:
zlg7290的地址是固定的,   一个i2c总线上只能接一个 ,
想接多个就多用几个i2c总线, 模拟的i2c也行。

网友B:
如果用软件模拟IO的话,可以,不过要占用几个IO口

如果用硬件IIC接口的话,就不能接多个ZLG7290了,因为地址会冲突,可以用多路复用器和开关器件,如PCA954X系列芯片。

楼主:
知道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