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JL12型电流继电器应用

楼主(2009-09-23):
JL12型继电器是起重式绕线电动机专用的。请教各位高手,它能不能用在一般的鼠笼式电动机上作风机控制

网友A:
继电器要看输出操作电压,负载功率,控制电压等参数,一般的参数在额定范围内就可以。另外注意继电器的输出端子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