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这个电路干哈用的!

楼主(2009-09-23):
(图片)

网友:
请问上面这个电路板的用途是什么,里面的几个主要器件由一个32.768k的钟振,一块TDA7050芯片和一个线圈组成!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什么定时器?
这个很像是石英钟的结构,但又不像,似乎看不出那个线圈是驱动用的,
另一面的照片没有吗?
应该是国产的,那个线圈绕的实在不怎么的,齿轮还是铜的,估计是很久前的产品

网友B:
莫非是傳說中的...........FBI專用手表......

网友:
我的天,这个比有奖竞猜难多了

网友C:
估计是个什么钟或者计时器、定时器。

楼主:
那几个齿轮倒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这是一个步进电机组成的一个驱动装置,控制装置上下运动,由A3968驱动,这个没什么问题!我现在纳闷的是这个32.768的晶振和TDA7050(音频运放)以及线圈组成的这个电路搞不懂!我开始还以为是个什么无线发射装置呢,但也不像啊!

网友C:
自己把电路描出来不久知道了?

可能就是个振荡器或者有一定功率输出的振荡器?
别人连这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猜得出???

网友D:
会不会是: 短波受时电子钟.
线圈是否是接收 10M 的短波信号的

网友E:
像是计数器检测电路

网友F:
看另一面不就知道?
楼主喜欢猜谜

网友G:
有可能是电波钟吗?

网友H:
。。。LZ给个图片就让别人猜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