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的自动校准

楼主(2009-09-23):
我们在使用ADC的时候
一般都会第一次开启ADC的时候进行一次校准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在运行过程MCU温度变化了  MCU内部温度上升或者下降了几度
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再次校准一下?

如果需要 校准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查到了一个,原理与实践书上说的:启动校准前,ADC必须处于关电状态(ADON=’0’)超过至少两个ADC时钟周期。

还有别的需要注意的嘛吗?

网友A:
ADC校准的目的是:大幅减小因内部电容器组的变化而造成的准精度误差。

在STM32的参考手册上提到2点注意事项:

楼主:
嗯 谢谢香主了·····

网友B:
对于长时间运行的设备
可能几个月或几年才关机一次
那么,校准问题怎么考虑呢?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如电压、温度等),做一下校准。

楼主:
顶 我就是想着检测mcu温度
每变化一度 就做一次校准

网友C:
每变化一度 就做一次校准,太频繁了,测量误差都会超过1度。
变化5度 做一次校准,更合适

楼主:
检测温度的时候 可以去最大最小 取平均值 跳动已经很小了
温度基本上是对的 2度校准一次 不会很频繁的····
不过我要的是相对ADC差
而不是绝对精度
不知道这个校准意义大不大
感觉上来说 ADC校准的目的是:大幅减小因内部电容器组的变化而造成的准精度误差。
如果存在这个误差 那么 所有的ADC检测都存在
那么 相对ADC差值也是一致的

网友A:
如果不关心绝对精度,只关心相对的差值,可以不做校准。

详细请看ST网站上的应用笔记: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10

AN2834How to get the best ADC accuracy in STM32F10xxx devices 1Nov-200

ST中文网站有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