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增量型模数转换原理

楼主:
如以下原理图所示,ACDINCVR 由1 个单模拟开关电容器模块和3 个数字PsoC 模块构成
      模拟模块配置成一个可以复位的积分器。根据输出极性,对参考电压控制装置进行配置,让此参考电压或者加入到输入之上或者从输入之中减去,然后输入至积分器。这样的参考电压控制装置会试图将积分器输出拉回至AGND 电位。如果积分器运行2Bits次,而输出电压比较器在这些次数中结果为正的次数为“n”,则输出端的残余电压(Vresid)为:
红色字体是什么意思,跟双积分型的AD转换原理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