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否用cd4528替换74hc221?脉冲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9-09-23):
有个电路是74hc221和74hc74d组成的脉冲产生整形电路,
我能否用cd4528替换74hc221?
我不知道cd系列和hc系列一起用有什么问题没

网友A:
楼主说的CD系列,一般称4000系列,属低速CMOS。
与高速CMOS比较,该系列速度慢,输出电流小。

楼主:
74hc221和74hc74d组成的脉冲产生整形电路,输入脉冲很快,输出正常,是很清晰的几个放大的脉冲。
我用cd4528和cd4013,还有非门cd4069组成脉冲产生整形电路,输入脉冲很快时,输出就连到一起,变成一个脉宽很宽的脉冲了
这个问题应该是出在哪呢
谢谢谢你们了

网友A:
无图无数据,很难确定。
不过,大概可以说,楼主的问题,就是因为4000系列速度慢并且驱动能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