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温仪器标定方法的问题

楼主(2009-09-23):
(无正文)

网友A:
采用电阻箱、毫伏计、冰瓶等。

楼主:
是指仪器的标定方法,用恒温箱可以么,或者用其他什么方法

网友B:
条件好的话,用标准恒温源。

也可以用一个温度相对稳定的温度源标定,方法是同时用一个准确度足够的温度计测温,并读取温度值,修正你的仪器读取的数值。

楼主:
恩,谢谢啦,尝试下
发现标定比做个仪器麻烦多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