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DC-DC电源的好坏

楼主(2009-09-23):
(无正文)

网友A:
测输入输出端得电阻只能粗略判断电源的好坏

网友B:
测量电阻来判断电源好还是坏,办不到的事。

楼主:
前天看到棒子工程师拿一个机械万用表量测电源输出端的电阻,来判定电源是否烧毁,我也觉得没啥可信度,还以为是什么妙招了。
知道了,多谢各位。

网友C:
:lol下次我也搞点怪招来摆酷

网友B:
4楼:如果对特定的这种开关电源非常熟悉,这么检查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