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极管饱和状态,集电极的电压会和电流方向相反?

楼主(2009-09-23):
求教!三极管饱和状态时,集电极的电压会和电流方向相反?
饱和状态时,以NPN为例,集电极电流方向仍为集电极到基级,但是电压却是基级高于集电极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是否需要在半导体物理里找答案?

网友A:
双极型三极管并不能简单地看成两个PN结。

楼主:
是啊,但是其中的物理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
它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它会呈现那样一种 特性曲线?
内部是什么在起坐用呢?
我很感兴趣

楼主:
魔电书上讲的那些理论,我觉得很不满足啊!没有说透!

网友B:
“魔电书”上自然没有这些理论,找半导体类的书可能会解惑(只是可能哦)。

那些“机理”完全可以理解成“既定”的,除非你的专业涉及到半导体物理。

网友C:
NPN饱和时,并没有集电极到基极的电流。
此时虽然是正偏,但电压还是低于内部PN结的势垒电压。
饱和时,多数载流子在基极区大量聚集,因扩散运动形成的势垒变薄,漂移运动加强,只需要很小的CE电压,
即可获得较大的电流,此时,集电结呈正偏状态。

模电书在这方面不可能讲得太详细,毕竟是讲电路的书,而不是讲半导体的。

网友D:
楼主说法有误
不管在什么状态下,电压与电流方向是一致的,B-C间压降并不是由B-C间的电流来决定的,其正、负、高、低受Ic和Vce的影响较大。

楼主:
楼上,但是此时电流确实是 C->B,而电压确实 B > C(正偏)啊。怎么一致了呢?:)

楼主:
awey的说法有道理,我想知道在那里能够找到答案。
偶是初学者,初学就是问题多啊

网友E:
因为那个电流不是集电极流向基极的

网友F:
guolingho,你自己理解错误导致.
基极电流是B-->E的电流,你所说的负电压是C-->B.

网友G:
集电极正偏,所以表上是负。你测得那电流又不是从C-->A的电流,至于C-->A的电流多少,等待高手。

楼主:
因为那个电流不是集电极流向基极的
引用 网友E:

那是那个流向那个呢,表上测出来的就是集电极流向基级的啊

网友D:
回8楼
你凭什么说此时的电流从C到B?相反此时倒有一个从B流到C的电流Icbo

楼主:
回8楼
你凭什么说此时的电流从C到B?相反此时倒有一个从B流到C的电流Icbo
引用 网友D:

Icbo好像是重C流向B吧,魔电上这样说的哦

网友H:
NPN管为例
饱和态本来就是Vbc>0,Vbe>0;
放大:VBE>0,VBC<0;
截止时:二者都小于0.
模电书上讲的很清楚。

网友I:
NPN管饱和
加的是一个反向电压,PN结形成一个电场。

网友E:
IC电流由扩散电流和反相饱和电流组成,在集电极正偏的时候没有反向饱和电流
b e 间加正向电压,e极会注入电子,这些电子在e极密度最大,会向密度低的地方扩散,扩散电流是由e极注入的电子在基区积累产生的密度差决定的,

网友J:
16楼的对啊

网友K:
要怎样才能确认NPN管饱和之后有一个电流从C极进去而从B极流出?

网友H:
电流的方向是以电子的运动方向来确定的。如果BC极的电子方向是由B到c,则电流是由c到B

网友L:
你的仿真软件的三极管模型有问题,别拿错误的仿真结果分析.
仿真用来验证不错,原理性探讨不行

网友M:
晶体管导通是Vbe=0.7V,Vce = 0.3V,你将电压表接在bc间当然Vbc<0V,但这不意味着基极电流会流向集电极。

网友N(2010-06-28):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很疑惑,找几本书以及上网都找不到这种机理的答案

从另一方面说 此问题可以这样问:以NPN型管为例,发射结电压都已经有0.7V左右 为什么饱和电压 可以小到0.3V 按说电流是从发射极流向集电极,电压是越来越高的
不要从外电路电阻分压讲 那个能理解 但内部原因不明白 感觉很别扭啊 期待高手

网友O:
对NPN硅晶体三极管而言:
1、“Vce=Vbe≈0.7V”,是电路的一种特殊工作状态。理论上,一般把Vce=Vbe的状态称为临界饱和,Vce<Vbe的状态则称为过饱和。当然,小功率BJT的饱和电压比大功率BJT的饱和电压要小,如小功率管可以小于0.4V,而大功率管则可以在1.0V以上。饱和压降值与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大小相关,甚至于三极管所处的环境温度关系密切,但与晶体管功率容量无关。

2.三极管饱和时呈现低阻抗,类似于开关接通。理论上当Ub>0,两个PN结均为正偏。Ib=Ibs时称临界饱和;Ib>>Ibs时称过饱和。Ibs为临界饱和基极电流,Ics为临界饱和集电极电流。Ibs=Ics/β。由于Ics≈Vcc/Rc;所以Ibs≈Vcc/βRc。
实际饱和条件:   a. 两个PN结正偏。
                        b. Ib=Vcc/βRc临界饱和;Ib>>Vcc/βRc过饱和,

3. 随着晶体管的饱和,其集电极电压已经不等于集电极的电源电压,而是近似的等于发射极电压(可能略高于发射极0.1伏,视管子的饱和压降不同而不同).(Vcc不是Vc)集电结正偏,意思为: 集电极电压已经低于基电极电压.而基极电压因为PN结的箝位,存在不高于0.7V的势垒电压。根据基尔霍夫定理,在结点不可能有电荷堆积,流入晶体管的电流等于从晶体管流出的电流.这时,发射极电压最低,基极电压最高,集电极次之.基极电流是流入的,集电极电流也是流入的,只有发射极电流是流出的.即:不会有从基极到集电极的电流!

4. 从三极管结构来讲:在正向的Vbe电场作用下,发射极的电子注入基区,再扩散到集电结边缘。三极管未饱和时,集电结反偏的电压会把边缘的电子立刻吸引到集电极。可是当电流Ib逐渐增加,Ic也增加,扩散到集电结边缘的电子越来越多,电子浓度不断增加,集电结反偏势垒Vcb就会越来越小。当Ic大到使Vcb为0时,管子进入饱和,就不再有电场吸引这些结边缘的电子了,电子只能是扩散到集电极。当Ic再增加时,Vcb<0(Vb=0.7V,Vc=0.3V),此时集电结就正偏了,会阻碍电子扩散了,但因为基区电子浓度太大了,电子继续扩散到集电极,能够满足Ic大小的要求。注意:Vcb<0集电结正偏并不是三极管外部电场导致的结果,而是由于基区的电子浓度远大于集电区由电子扩散所造成的!
注:扩散,全称分子扩散。在浓度差或其他推动力的作用下,由于分子、原子等的热运动所引起的物质在空间的迁移现象,是质量传递的一种基本方式。以浓度差为推动力的扩散,即物质组分从高浓度区向低浓度区的迁移,是自然界和工程上最普遍的扩散现象;以温度差为推动力的扩散称为热扩散;在电场、磁场等外力作用下发生的扩散,则称为强制扩散。

网友P:
晕,说了半天,简单一句话,
楼主说错了,并没有集电极到基极的电流,集电极的电流直接流向了发射极。
倒是有基极到发射极的电流。

网友Q:
要怎样才能确认NPN管饱和之后有一个电流从C极进去而从B极流出?
引用 网友K:

任何时候,无论导通,饱和还是截止,NPN管的电流流向都不会从C极进去而从B极流出!

电流流向都是从C极进去而从E极流出!

网友N:
问题越讨论越明

网友R:
学习了…呵呵…都讲得挺深入的

网友S:
集电极电流是由基区的非平衡少子(电子)在B、C的PN结的耗尽层形成的电场作用下漂移形成的,在饱和的情况下,虽然集电结正偏,但其压降不会大于PN结的导通压降,PN结之间的耗尽层虽然较薄,但仍存在,所以BC间耗尽层仍能把基区的非平衡少子吸引过来,形成集电极电流。

网友T:
NPN饱和时,基区吸收大量从发射区扩散的电子,形成大电流Ib,基区电压高于集电极区,Vbc>0,集电极区电压不足以将扩散到基区的电子全部吸收,此时Ic<b*Ib,就是说集电区电压全部用上,也不能全部把电子吸收完,这时如果增加集电区电压,吸收能力增强,当Vbc<0时,电压足以将电子吸收完,这时就是放大状态。

网友U:
双极型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控制极就是基极。对于NPN管,在放大区和饱和区内,基极流入一个很小的电流,使得C=>E有一个大的电流。
楼主仿真没有问题,是理解上的误区。
把三极管看成是一个节点,那么Ie(流出)=Ib(流入)+Ic(流入) ,在你的仿真图上就是HMM3=HMM1+HMM2。HMM4为负值不代表基极电流流向了集电极,别忘了三极管有三个极,集电极也是流入端,都流向了发射极。
很多人听说过那个智力题,说有3个人去住店,店费30元,每人出10元,老板拿钱后对伙计说优惠他们5元,但是伙计只退了他们每人1元,留下2元,那么每人出了9元: 9X3=27元 加上伙计拿了2元 27+2=29元,问那1元哪去了。27(客人付)=25(老板收)+2(活计收)才对,27+2算怎么回事呢?

网友V:
你应该问为什么集电结正偏时三极管出于饱和状态。

网友W:
楼上,但是此时电流确实是 C->B,而电压确实 B > C(正偏)啊。怎么一致了呢?:)
引用 楼主:

你把引脚上的电压与基区上的电压弄混了吧。

网友X:
三极管被简化为背靠背的pn结是为了好记,但是内部还是有复杂构造的。电流从集电极流入三极管,不是线性的从B流出的,当做黑盒记住就可以了(如果不去设计ic的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