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推荐下学习ARM的书籍和工具

楼主(2009-09-23):
现在了解了STM32,写了个简单的程序,想深入学习ARM。
想学好,然后上操作系统

网友A:
学好了,不是为了“上操作系统”的。

网友B:
现在大家对OS的热情都异常高胀

网友C:
linux一站学习+apue+啊男的书+ads里的pdf手册+韦东山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宋宝华的驱动详解+友善的5百多元的arm板。

辅助参考材料
九天的H-TAG
c参考手册
Professional Assembly Language
网上有chm版本:
LINUX内核设计与实现(第2版)
Linux Device Drivers,3rd Edition
UNDERSTANDING THE LINUX KERNEL  3rd,

楼主:
2楼,自认为,再努力10年,水平也离写linux的那帮人差多了,所以想发挥ARM9甚至更高级的片子的性能,裸奔是不行的,只能借助操作系统了,所以最终是要上操作系统的,就行现在PC机,如果不上操作系统,有几个人会玩的很好?
谢谢4楼的!

网友D:
我猜二楼的原意是要告诉你,学arm和上操作系统本身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只要你拿到了相应cpu的bsp和移植过的操作系统,自然就可以让你的系统跑起来。而你学习arm,多数可能不会去研究到操作系统移植这个级别(弄块板子把操作系统跑起来那不叫移植,充其量是一系统集成),而更有实际意义的是你如何应用,优化,再深一些就可以自己写一个小的固件。
对于学习者而言,裸奔比上操作系统更有意义,因为操作系统已经在你不知情的时候隐藏了太多的细节,而你达到一定水平之外,在板子上跑个系统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网友E:
回复 楼主:

选择软件,选择芯片,最好有个小项目会进展比较快

楼主:
6楼,我的目标就是想研究操作系统的移植的,简单弄个板子把操作系统跑起来只是中期目标,初期目标是裸奔正常,终极目标是能移植操作系统并进行优化
今天在单位听到一件事(今天第一天上班):产品用ucos系统,觉得反应慢,如果进入菜单的记录查询界面,设备就不响应CAN总线上的数据请求了
目前正在向初级目标奔跑

网友F:
ucos先,然后linux或者wince驱动即可。

网友G:
呵呵
楼主,我想纠正你的一个错误认识

ucos系统,觉得反应慢,有可能你用的是8位机,CPU本来就慢。

如果不是CPU的问题,那就是用UC/OS系统设计的问题,还有可能应用的问题。
我在8位机上,在ARM都开发过产品,感觉用着挺顺手,自从用了ARM后,我再也不想用8位机了
8位机资源太有限,用了ARM做代码不用妞妞捏捏,不用整天优化程序,既要减少FLASH用量,更重要的减少RAM的用量,还有考虑运算是否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