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播放MP3的问题

楼主(2009-09-23):
大家好,我做了一个MCU+VS1003+SDMMC卡 的板子,准备从MMC卡读取MP3文件输入到VS1003播放MP3。MMC卡和VS1003芯片连在一个SPI总线上通过不同的片选控制。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估计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做的):先从MMC卡读一个扇区的MP3文件到MCU的RAM中,然后依次将这些数据送入VS1003播放,然后依次循环直到播放结束。
现在,MMC卡和VS1003都可以单独控制(可读取MMC卡任意扇区,VS1003通过Sine Test并且可以播放固化在MCU内的一段音乐),可就是从MMC卡读取扇区再传到VS1003中不能播放没有声音。不知道这中间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时序问题,还有MMC卡和VS1003挂在一个SPI总线下会不会有干扰呢,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注:速度方面我做过测试这种读MMC,写VS1003的交替方式可以做到168Kbps,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2个片选之间有冲突?
试着只读一个扇区的文件,然后就播放试试。
先不要重复读和播。

楼主:
现在就是读出一个扇区就播放啊。

网友B:
这个 可以问问 古道热肠 版主。不知道你是 没读出扇区的资料 还是读出了但没 传给 1003去解码(传了但没传成)

楼主:
为了这个问题我曾经把MCU读出來的扇区打印出來,和用读卡器在PC上读出的相同扇区做过比较(用winhex看的),两者是一致的。
另外,我的程序可以通过SPI向VS1003的SDI口发送Test命令,Sine test还有Memory test都通过了,这个应该说明往VS1003写数据也是没有问题的吧。

现在,我又做了个尝试:把MMC卡里的MP3文件读出來然后以数组的形式写到MCU程序中播放,试过两个码率都不太高的文件(我估算至少能播出十几秒的音乐声),可是只播放了1秒的乱音就停了,请问版主,这可能是哪里的原因呢?

网友C:
用的什么MCU?AVR应该没此问题的.宜先用软件模拟SPI总线读写操作测试硬件是否可靠,最后再升级到硬件SPI收发数据.

网友D:
SPI时序可能有误

楼主:
MCU用的是STC12LE5A60S2
多谢了。我试试吧,改为模拟SPI。

楼主:
前天又仔细看了看程序,是一个引用外部函数的形参类型搞错了,导致播不了MMC卡里的文件。唉,还是要加倍仔细啊!至于为什么能播存在程序存储器里的音频数据还没搞明白。

现在我的板子能播MP3了,8、16、32、48kbps的都没问题。不过新问题又来了,就是播放一些音乐总是慢半拍似的,明明128kbps的文件VS1003却按大约88kbps码率来解码播放,想问问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我测试过板子,目前最高速度可以传送168kbps的文件到VS1003的。

网友E(2012-07-13):
我也来学学

网友F:
正准备搞这个,但目前没把FAT32搞定

网友G(2012-11-23):
开发板,技术支持:)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样片

网友H(2013-01-28):
在??求教VS1003问题哈,希望+下Q:910200850       我也是这能播放一秒杂音

网友I:
两个原因,一个是数据没读出来,另一个是数据没写进去,查吧

网友J:
怎么才能下载

网友(2013-03-13):
引用 网友H:
在??求教VS1003问题哈,希望+下Q:910200850       我也是这能播放一秒杂音

呵呵,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