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R下面调STM32,下面这个关于CSTACK的错误改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2009-09-23):
Wed Sep 23 10:46:56 2009: The stack 'CSTACK' is filled to 100% (2048 bytes used out of 2048).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BOOT选的是00.网上找了很多资料,还是清楚如何解决.板子是自己做的.调试工具用的STLINK

网友A:
我一般在option里面把这个警告关掉,看着烦~

楼主:
直接关掉可以正常运行吗?出现这个错误了,程序好像没法往下面执行吧?

网友B:
使用了ucos?

楼主:
没有使用UCOS.今天第一次用STM32,还只是跑一个串口程序.应该不是真正的堆栈溢出.

网友C:
会不会是设置成了在RAM中调试

楼主:
是设置成FLASH中调试的.

楼主:
直接放弃IAR,用MDK顺利多了,就差PWM产生正弦波没有搞定了.谢谢上面几位的指教!

网友D(2011-10-10):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之前用MDK跑过UCOS,现在改回IAR跑程序就这样了,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