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DMA接收串口数据?

楼主(2009-09-23):
串口设置成接收到8个字节后产生DMA中断,若一次通讯中发送端只发送了7个字节数据。
那这种情况下如何得知串口已接收到了7个字节数据?

网友A:
使用DMA通道x传输数量寄存器(DMA_CNDTRx)可以知道已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网友B:
这是不能接受数据,复位串口的代码: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DISABLE);

        DMA_tx_Configuration(1);//发送1个数据的代码
        DMA_rx_Configuration(1);//接收数据的复位代码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57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DMA Rx and TX request */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Rx | USART_DMAReq_Tx, ENABLE);
        /* Enable DMA1 Channel4 */
          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
          /* Enable DMA1 Channel5 */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 DMA_IT_TC, ENABLE); //使能DMA传输完成中断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4, DMA_IT_TC, ENABLE); //使能DMA传输完成中断

网友B:
在关电脑的时候,会跟串口发送不正常数据,出现错误可以忽略,但是代码检测的错误后复位串口接收,应该还得能接受数据,现在问题一旦有错误,DMA串口就不接收了

网友B:
现在问题很纳闷
我软件仿真的时候,复位,串口DMA接收正常。程序所有的初始化全部代码不接收数据都初始化(包括系统时钟都初始化了)。串口DMA就是不接收数据。

网友C:
这个问题还真有点棘手哦,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现在问题很纳闷
我软件仿真的时候,复位,串口DMA接收正常。程序所有的初始化全部代码不接收数据都初始化(包括系统时钟都初始化了)。串口DMA就是不接收数据。 ...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我看不懂你在说什么,请说得有些条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