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简易的数字对讲机,看看我这样的方案可行不?

楼主(2009-09-23):
用AVR的ATMEGA8+NRF24L01做,声音采样用单片机内部的10位AD, 接收到的数字语音数据通过单片机内部的PWM实现声音还原,通讯距离20到50米都
有那位朋友做过类似的东西,,给点建议

网友A(2012-11-20):
:lol我这几天也在想这事呢  实现了没

网友B:
比模拟的要复杂,不知道效果会咋样,声音估计比不上模拟的,距离也做不远,实用意义不大
比较实用的方案我觉得是:单片机控制频道(利用变容二极管),模拟部分处理射频和语音(有专用的芯片)。自己设计射频部分,可以功率稍微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