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2009-09-23):
21ic SERVER info: Can not connect to MySQL server Time: 2009-9-23 10:48am Script: /frame.php Error: Too many connections Errno.: 1040 Similar error report has been dispatched to administrator before. 系统错误,请稍后重试!

网友A:
应该是同时有太多用户访问论坛的原因,一般刷新下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是论坛访问量大时候的出错提示
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优化服务器,一般刷新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