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驱动输出问题

楼主(2009-09-23):
单片机C8051F020通过CMOS驱动器74VHC245输出信号来控制外设电路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74VHC245经常输出200mv幅度的正弦波而不是按照输入信号变化

这个现象不定时的出现,大约30次正常输出就会出现10几次的杂波

已检查的问题有 虚焊和驱动芯片空余输入管脚接地

没招了  大家支招

网友A:
这是电源噪声所致,加强电源及滤波、去耦的设计,有时,严重的PCB设计问题也会导致。

楼主:
我现在 试验状态用的电源  是货架产品
是不是需要测一下纹波?

楼主:
我的观点 如果滤波 和 去耦做的不好  信号会一直很差,但是现在信号时好时坏

楼主:
我试着在输出端下拉地  结果,波形倒是没有了  但是有时候会出现输出端恒定为地
是不是我的74VHC245已经坏了?

网友A:
如果下拉过强,超出器件的带载能力,器件就可能挂掉。你的尝试方向不对,回到正道上来吧。

网友B:
単测245前端io,然后查看245,如电源等

网友(2011-09-01):
噪声太大
,绿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