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TM7705这个ADC芯片?

楼主(2009-09-23):
如下是驱动,但是DRDY这个引脚一直没法是低电平?程序如下:请高手指点,

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i;
init();

    ADCON0=0X01;
    ADCON1=0X0e;
    ADCON2=0Xa5;

   Delay1KTCYx(40);
   //TM7705初始化
   PORTAbits.RA4=1;
   for(i=0;i<40;i++)
   {
    TM7705_SCLK=0;
    Delay10TCYx(2);
    TM7705_SCLK=1;
    Delay10TCYx(2);
   }

   Delay10TCYx(40);
   //*********************************************************************
   TM7705_write(0x20);  //写通讯寄存器,选择下一步写时钟寄存器
   TM7705_write(0x00);
   TM7705_write(0x10);  //写通讯寄存器,选择下一步写设置寄存器
//  TM7705_write(0x7C);  //写设置寄存器,设置增益为128,单极性,自校准,并启动AD转
   TM7705_write(0x78);  //写设置寄存器,设置增益为128,双极性,自校准,并启动AD转换
   //*********************************************************************
  while(1){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
        // Key_seek();

  key_cnt=0;

   if(!TM7705_DRY){  //等待DRDY为0

   TM7705_write(0x38);  //读通道0
   Temp1 = TM7705_read();
   Temp2 = TM7705_read();
   }
    }
}

//******************************************
unsigned char TM7705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data=0,i;
    TM7705_SCLK=1;
    for(i=0;i<8;i++)
    {
        TM7705_SCLK=0;
        Delay10TCYx(2);
        data=data<<1;
      //  Clr_TM7705_SCLK();
      //  delay_1us();       //等待数据稳定
        if(TM7705_ADI)
        {
          data=data+1;
        }
        TM7705_SCLK=1;
        Delay10TCYx(2);
    }
TM7705_SCLK=1;
return data;
}
//******************************************
void TM7705_write(unsigned char dd)
{
unsigned char  i;

       TM7705_SCLK=1;
     //Delay10TCYx(100);
    for(i=0;i<8;i++)
    {
        TM7705_SCLK=0;
        Delay10TCYx(2);
        if(dd&0x80)
            PORTAbits.RA4=1;
        else
            PORTAbits.RA4=0;

        Delay10TCYx(2);
        TM7705_SCLK=1;
        Delay10TCYx(2);
        dd<<=1;
    }
    PORTAbits.RA4=1;
    TM7705_SCLK=1;

}

网友A(2010-07-24):
检查晶振和电源以及CS引脚

网友B:
参考AD7705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