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校验问题

楼主(2009-09-23):
stm32f103RB的串口设置如下: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USART_ClockInitStruct);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PC端的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如下:
19200,8,1,Even,nonefile:///d:/1.jpg

但是实际测试了一下就有问题了,stm32发到pc机的数据是正确的,但是从pc机发到stm32的数据就不对了,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谢了!

楼主:
自已顶一下,只能看的人,没有人解答一下嘛?高手那里去了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初步估计是奇偶校验这里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串口调试住手设置的问题!

楼主:
上面这样设置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A:
呵呵,你用的是sscom这个工具,确实不能发送带校验位的
不信你可以试试两边都不发送校验位,通信就正常了

楼主:
两边不带校验位,我试了,确实是可以的,那不能发送带校验位的,是sscom这个工具不行了,不是我下面设置有问题是吧?那用那个工具可以呢?

网友B(2011-10-27):
串口 工具

网友C:
用个串口监控软件看下发送的数据就知道了

网友D(2011-11-27):
不明白怎么还如实填写。

网友E:
建议使用STC的串口助手,我用过,可以的,sscom是发送不带奇偶校验的,我之前也用示波器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