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滤波器中 电阻和电容 选择

楼主(2009-09-23):
在阻容滤波器中,截止频率可以用R C的乘积算出来,但是乘积相同,R C不同,滤波的特性似乎也不一样,请问这其中有啥关系?

网友A:
如果前级是理想电压源,负载输入阻抗无穷大,RC之积相同就是一样的。
但若前级输出阻抗不为零,后级输入阻抗不是无穷大,前级和后级就会对滤波特性产生影响。

网友B:
maychang大侠  是一样的吗?传递函数似乎不一样啊

网友C:
考虑源内阻和负载电阻,是不一样的。但若忽略内阻和负载的影响,是一样地。

H(ω) = 1 / (1 + jωRC)

网友B:
嗯   算了一下 确实是一样的

网友C:
要全考虑是这样:

H(ω) = 1 / [(Rs + RL + R) / RL + j ω (Rs + R) C]

其中Rs 为内阻,RL 为负载。

楼主:
请问如何贴图,想贴几张仿真图片

楼主:
插入图片显示不出来啊,显示小红叉

网友D:
和滤波器的传递函数有关系.
滤波器特性并不是由RC一个参数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