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创新技术超低成本多功能LED调光方案

楼主(2009-09-23):
在电源控制中大家知道初级控制次级电压是很正常的事,但控制输出电流却有很多人不知道。
现在已有多家公司出品控制次级恒流的芯片,如PI还有仙童等半导体公司。

在TRIAC调光方面临很大的技术问题,变我现在所知的两款芯片一款是非隔离的,一款是隔离的,但隔离的采用了线性光藕,增加了电路的复杂性与系统成本。

现在采用一种低成本技术方案是指采用初级控制次级恒流并可控制次级电流的技术,这样不但减小了电路元件,也大大降低了成本。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导论,谢谢!!!

网友A:
初级控制CC, 要比CV更容易实现, Vor努力的做低, 磁路工作在深度DCM, 也就是了

初级控制CV, 这个需要努力降低取样绕组与二次侧的漏感, 并且做一个前沿消隐.

楼主有别的办**

网友A:
楼主有别的办 法 吗 ?

网友B:
这个也敏感?

网友B:
多功能?怎么个多法?
还用的是TRIAC?

楼主:
多功能指的是
TRIAC调光、电位器调光及触摸调光一体的产品

楼主:
发个图给大家看看

上图中就这么一棵IC控制输出电流及对各种调光的外理。而这棵IC价格不超过3元*币

对这个样板有兴趣的朋友可打电话和我联系:138 2654 3626(深圳)卢工

楼主:
回版主:CC控制方面,我觉得PI的做得还是比较强,如不用专用芯片做的电源除了我这个,我还没发现有过类似产品。
如果说这个问题很简单那么看看SSL2101的方法是够笨的吧?

网友A:
没发现? 去世纪电源网搜俺的贴, 任何一颗定频的双环控制器就可以搞定, 方法见2楼

原理是初级电工常识: Po=freq*0.5*Lp*Ipk^2, 考滤到宽电压输入效率有变化, 一次侧再除加一个前馈控制, 改变Ipk的参考基准即可, TI 等的芯片, 不会超出俺上面所说的技术范围, 只不过集成度更高

网友A:
没见过? 任何一颗定频的,电流型控制器都可以, 如UC3842(3),只要保证磁路在全范围内都工作在DCM

原理是基础电工常识: Po=freq*0.5*Lp*Ipk^2,考虑到宽电压的效率有差别,给Ipk加一个前馈补偿,便可控制在可按受的范围内。

PI等的芯片,原理不会超出上面的范围,只不过高度集成了.

网友A:
上面是基于电压变化很小的LED恒流驱动,有兴趣再聊0~xx V的原边控制的恒流源。

网友A:
俺在发8楼之前,曾经有就8楼的内容有一个回复,但是后来看不到了,我相信是发出去了,但给拦截了,估计是其中有:去搜俺在XXXX网的贴子,唉...

楼主:
我现在做的是20-40V的,从零起有难度哦~~~~。可能不在低成本范围了。

网友A:
宽输出电压的, 注意一个原则: 次级安匝, 等于初级安匝, 都是基本的东西, 不是什么高科技

网友B:
怪道上午我看到列表中显示PowerAnts回了帖,想打开这个帖想看看PowerAnts说什么,只能看到7楼,后面总也打不开。估计那时正在。。。。

楼主:
回PowerAnts版主,或者你有更好的实现方法,能否指教,下图产品是我做的

只用一只8引脚的芯片,就是外围元件多了。

网友B:
现在我还没搞清楚那个TRIAC干什么用。

楼主:
可控硅调光啊!

网友B:
你自己说的,“在TRIAC调光方面临很大的技术问题”,还加上这么个东西号称多功能干什么?

网友C:
不明白你的意思,做过衡流有什么好难的?

网友A:
可控硅调光的, 后面要改LED驱动, 这个比较郁闷, 最好是挂一个积分器, 然后经过二极管对一个储能电容充电, 积分器上的电压, 作为恒流驱动的基准

楼主:
你可知道LM3445可要十多元一片?

网友A:
为什么非用要它? 只要了解原理, 同样可以搭出一样的功能出来. 俺19楼的方法,控制电路只要两块钱

楼主:
我的方案都要差不多10元。看来要好好像你请教下~~~

网友A:
你的贵,在于方案仍然建立在高昂的器件费用上面, 就电源控制领域, 基于全桥半桥拓朴的包括LLC, LCC, 移相,都可以用TL494+LM339搞定; 还有基于单端式的正反激有源钳位及软开关, 都可以用LM339搞定, 甚至于只用LM339, 这些IC都只要几毛钱, 外围二十来个RC,BJT本身不算什么钱,加工费倒是需要考虑

话说回来,应用方面,还是推荐用新型器件,一来产品周期短,二来体积可以很小

楼主:
版主:你上面所讲太过于理论化了,再说就不说IC那么BJT做电源还是有很大问题的,另外LM339只是普通比较器,响应时间是uS级的并不实用在控制方面。

网友A:
PC817有比较器快么?

楼主:
上面没提过有PC817啊!

网友A:
没提到, 不等于说别的电源不需要吧, 俺提到PC817, 只不过提醒你, 环路的响应速度, 需要控制在开关周期的10倍, 过长则影响瞬态响应, 过短那就容易引入噪声, 而且环路会不稳定, 研究一下波特图...

楼主:
不明白这和339扯上什么关系?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D(2010-05-06):
回PowerAnts版主,或者你有更好的实现方法,能否指教,下图产品是我做的

只用一只8引脚的芯片,就是外围元件多了。
引用 楼主:

能发点资料看看么?qq56460336

网友E(2010-06-12):
是用的LM3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