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结果转换成BCD码的困惑 ?

楼主(2009-09-23):
“对于X5/1024,我的方法是算出5/1024,即0.0048828(BCD码),取5个寄存器,分别赋值为8,2,8,8,4!再对48828进行BCD码自加X次,最后结果取一位整数,小数为6位!我做的是直流电压表,显示很精确的 "
这是几年前在论坛上的一个帖子回复,一直也没有搞明白,”对48828进行BCD码自加X次,最后结果取一位整数“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另外计算方法好像应该5/1023吧(10位ad)?

网友A:
对48828进行BCD码自加X次,最后结果取一位整数“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re:他只需要一位整数位的精度。这个要结合他的量程来看。

另外计算方法好像应该5/1023吧(10位ad)?
re:应该是/1024,而不是1023。请再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A:
显然,这不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方法。

对于BCD码。应该先按照二进制方式计算,最后送显时再转换成BCD。因为计算机算二进制更拿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