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9-23):
用于大容量逆变器等控制大电流场合使用IGBT模块时,可以使用多个器件并联吗?并联时应注意什么啊?

网友A:
可以使用多个器件并联

网友B:
NP的直接并,就等着烧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师,能不能具体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C:
并联是可以的,并联的时候要使每个器件流过均等的电流非常重要,一旦电流平衡破坏,电过于集中的那个器件就有可能会被损坏。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是吗?那具体要注意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流平衡最重要是吗?哦,还有没有要注意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流平衡非常重要!

网友E:
IGBT 最好是不要并联,应为它是正温度系数!如果一定要并的话,可以做一些电流自动均衡的电路,即便是这样也不建议多并。

网友F:
非并不可,一定要注意电流均衡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